[求助] 设计中用了 verilog 和 vhdl 两种语言,有人了解 如何用nLint 进行编码规则检查吗 谢谢

楼主(2021-03-02):
设计中用了 verilog  和 vhdl 两种语言,有人了解 如何用nLint 进行编码规则检查吗 谢谢

网友:
nlint不晓得怎么弄,ug说vhdl需要novas.rc里面添加library mapping,
但是跑nlint的mixed language的demo,一compile就崩了
nlint不常用了吧,用spyglass吧,举个简单栗子:top module----A_top
files :
       A.prj
       A.sgdc
       A_vhdl.f
       A_vlog.f
dir :
       A_lib

A.prj:
A.sgdc:
A_vhdl.f:
A_vlog.f:
A_lib就是vhdl用到的logic lib映射的物理地址,novas.rc中[Library]下添加logic lib = physical lo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