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XL跑corner时抽出的网表文件报错DSPF-124,但是用ADE L是可以正常仿真

楼主(2021-03-02):
后仿的时候用ADEXL跑corner一直挂掉,看错误提示是抽出的DSPF文件有很多语法错误,但是我用ADEL跑后仿同一文件是run得起来的。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感谢!

网友:
仿真器有没有调错

网友(2021-06-09):
请问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按理不会出这种问题啊,都是掉同一个仿真器

网友:
使用ADE L左上角的那个下拉菜单打开应该adexl,你试试。

网友(2025-08-08):
遇到了同样的报错,有的时候自动转化端口定义的换行是末尾加反斜杠,这个写法理论上说没问题,但是会报错。改成每行开头写“+ ”的格式就对了,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