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里的mis和mac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3-02):
tsmc18里的mis和mac的区别是什么,都可以跑蒙特卡洛吗

网友:
可以具体去看一下T的lib里面是怎么定义和调用的,我的理解是mis偏向于局部,mc偏向于整体(不仅限于该片wafer的局部电路,可能多片wafer和不同机台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个人看法哈。

网友:
It should be MAC and MIS, not MC. MC is Monte Carlo model.
If you look nmos5v and nmos5v_mac, nmos5v_mac has more physics parameters. Basically, if you just want to check basic operation, you can just use nmos5v. If you really want to check behavior detail, model parameter, parasitics, you should use nmos5v_mac.

In addition, if you use TSMC PDK, you can see that TSMC provides tool to switch basic-->mac.

Basically, if you computer is powerful and has enough memory, you can direrctly use mac model. Don't bother to use basic model.

网友(2023-01-30):
兄台用的是TSMC 0.18 BCD工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