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里的3倍sigm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3-02):
怎么选择是1倍的sigma还是3倍的sigma,在5141和617里如何设置

网友A:
model里会有一个参数,设置器件带多少倍的sigma去跑mc。
你要修改的话可以手动改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里会有一个参数,设置器件带多少倍的sigma去跑mc。
你要修改的话可以手动改这个参数。 ...

tsmc.18里有mis这个模型,但是好像没有sigma这个参数选项,和不带mis模型的参数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tsmc.18里有mis这个模型,但是好像没有sigma这个参数选项,和不带mis模型的参数一样 ...

那你试试有没有mc_18之类的lib,include进去。
mis模型只有bipolar有,如果有bipolar需要调这个mis model。
我只有tsmc65 model,不知道.18是不是这样。

网友:
I'm not quite sure your question.

Usually in model setup for corner simulation, some companies provid "4s--4 sigma" or "5s--4 sigma". 4s is for general purpose, 5s is usually for "automotive". However, this is for corner simualtion, not for Monte Carlo simualtion.

Monte Carlo simualtion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so-called "sigam". After you run simualtion, you will se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The "deviation" is so-called  "sigma", 6-sigmal is from mean-6*sigma<mean<mean+6*sigma.

Usually, we don't ask 6 sigma, only 5 sigma for CPK1.6. This is the basic criterion to guarantee the min/max spec

网友B(2021-07-22):
引用 网友A:
那你试试有没有mc_18之类的lib,include进去。
mis模型只有bipolar有,如果有bipolar需要调这个mis model ...

tsmc65的蒙卡仿真有mis和mc两种lib,一般跑mis就选mis的lib,跑all或者process选mc的lib吧

网友C(2022-02-28):
引用 网友A:
那你试试有没有mc_18之类的lib,include进去。
mis模型只有bipolar有,如果有bipolar需要调这个mis model ...

请问65nm跑蒙卡的时候,我选all(mismatch和process)时,model怎么给都跑不起来。你是怎么给的啊。我单独跑mismatch,给tt和stat_mis就能跑。
单独跑process还没试出来model怎么给
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65nm跑蒙卡的时候,我选all(mismatch和process)时,model怎么给都跑不起来。你是怎么给的啊。我单独 ...

需要带global_xxx这个lib

网友(2022-06-10):
引用 网友C:
请问65nm跑蒙卡的时候,我选all(mismatch和process)时,model怎么给都跑不起来。你是怎么给的啊。我单独 ...

看看你的参数设置(温度,电压,电流等配置)是不是设了几个值,比如VDD 1.1V,1.2V.  跑MC的时候如果需要看在不同参数值情况下的整体仿真,需要在corner里设置参数的值,不能再ADE XL或者Maestro的顶层界面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smc65的蒙卡仿真有mis和mc两种lib,一般跑mis就选mis的lib,跑all或者process选mc的lib吧 ...

那为什么mc仿真出来的离散型比mis的lib仿真结果好太多,mc的vos仅有400uV,mis却又1.5mV?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D:
那为什么mc仿真出来的离散型比mis的lib仿真结果好太多,mc的vos仅有400uV,mis却又1.5mV?
...

同问,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5-04-02):
引用 网友A:
需要带global_xxx这个lib

请问这个lib在哪个目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