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ADE_XL进行仿真时,出现以下错误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1-03-02):
无法正常显示仿真图片,并报以下错误,求助大佬
*Error* Cannot copy "" from "/home/ICer/simulation/ldo_cap/spectre/schematic/netlist" to "/home/ICer/simulation/LDO/ldo_cap/adexl/results/data/.tmpADEDir_ICer/LDO:ldo_cap:1/LDO_ldo_cap_schematic_spectre/netlist", cpDataDir call returned 0
WARNING (ADEXL-1617): Following tests do not have any outputs selected for plotting:
LDO:ldo_cap:1

*Error* Error during netlisting of design for the point ID (0 1).
("error" 1 t nil ("*Error* Cannot copy \"netlist into run netlist\" from \"/home/ICer/simulation/LDO/ldo_cap/adexl/results/data/Interactive.0/1/LDO:ldo_cap:1/netlist\" to \"/home/ICer/simulation/LDO/ldo_cap/adexl/results/data/Interactive.0/psf/LDO:ldo_cap:1/netlist\", cpDataDir call returned 0"))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A:
建议现在ADE L中生成网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现在ADE L中生成网表试试

还是报一样的错

楼主:
请大佬帮忙解决

网友A:
若不能生成网表,则进行电路check&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不能生成网表,则进行电路check&save

能生成网表,也进行check&save了,还是报一样的错

网友B:
写的意思是你没有权限打开; 你可以重新开一个tb,完全新建一个,然后新建一个xl, 只跑DC,看看,应该是小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意思是你没有权限打开; 你可以重新开一个tb,完全新建一个,然后新建一个xl, 只跑DC,看看,应该是小错 ...

按您说的操作啦,还是报同样的错。请问怎么打开权限呢

网友C:
图片里面有个warning,看下那个路径是否存在并且有读取的权限
然后/home/ICer/simulation/Boost/Buck_open/adexl/results/data/Interactive.3/1/Boost:Buck_open:1/netlist是否存在
/home/ICer/simulation/Boost/Buck_open/adexl/results/data/Interactive.3这个路径,当前账号是否有写的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里面有个warning,看下那个路径是否存在并且有读取的权限
然后/home/ICer/simulation/Boost/Buck_open/ ...

图片里面有个warning,看下那个路径是否存在并且有读取的权限---请问怎么查看呢?
然后/home/ICer/simulation/Boost/Buck_open/adexl/results/data/Interactive.3/1/Boost:Buck_open:1/netlist是否存在---存在。
/home/ICer/simulation/Boost/Buck_open/adexl/results/data/Interactive.3这个路径,当前账号是否有写的权限---请问怎么查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片里面有个warning,看下那个路径是否存在并且有读取的权限---请问怎么查看呢?
然后/home/ICer/simula ...

直接进入目录,看是否可以创建文件,能创建文件就有写的权限。

你发的图片里面,有个warning,不是有个路径么,看那个路径是否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进入目录,看是否可以创建文件,能创建文件就有写的权限。

你发的图片里面,有个warning,不是有个 ...

直接进入目录,看是否可以创建文件,能创建文件就有写的权限。----能创建文件

你发的图片里面,有个warning,不是有个路径么,看那个路径是否可以打开----可以打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进入目录,看是否可以创建文件,能创建文件就有写的权限。----能创建文件

你发的图片里面,有个warn ...

*Error* Error during netlisting of design for the point ID (0 1).
("error" 1 t nil ("*Error* Cannot copy \"netlist into run netlist\" from \"/home/ICer/simulation/Boost/Buck_open/adexl/results/data/Interactive.3/1/Boost:Buck_open:1/netlist\" to \"/home/ICer/simulation/Boost/Buck_open/adexl/results/data/Interactive.3/psf/Boost:Buck_open:1/netlist\", cpDataDir call returned 0"))

这个的意思就是把"/home/ICer/simulation/Boost/Buck_open/adexl/results/data/Interactive.3/1/Boost:Buck_open:1/netlist\"拷贝到"/home/ICer/simulation/Boost/Buck_open/adexl/results/data/Interactive.3/psf/Boost:Buck_open:1/netlist\"失败了,手动拷贝试下。手动能拷贝,virtuoso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ror* Error during netlisting of design for the point ID (0 1).
("error" 1 t nil ("*Error* Canno ...

手动试过啦,还是报同样的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动试过啦,还是报同样的错

不应该啊,打开virtuoso是用的哪个账号,没有命令行切换到其他账号打开的吧?同一个账号手动操作可以,virtuoso应该也可以。
另外,你再看看报错的信息,从前往后看,先解决第一个错误,后面的错误有可能是第一个错误没解决导致的。有时warning也要注意下,能消除warning的尽量也消除

网友:
在linux 系统先看下那个文件有没有 然后为啥要读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啊,打开virtuoso是用的哪个账号,没有命令行切换到其他账号打开的吧?同一个账号手动操作可以,vi ...

没有切换其他账号,系统默认那个账号。手动操作是可以的复制的。我又重新截取了LOG信息,麻烦您看下。第一个错误也解决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切换其他账号,系统默认那个账号。手动操作是可以的复制的。我又重新截取了LOG信息,麻烦您看下。第 ...

同样类型的错误,不知道是哪的问题。用ADE L仿真也会出现这种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类型的错误,不知道是哪的问题。用ADE L仿真也会出现这种错误吗

ADE_L不会报错,功能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E_L不会报错,功能正常

这个是仿真结束之后,读取结果出现错误了是吗?
看前面有"Simul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这个时候应该是仿真成功了,然后读取仿真结果文件显示仿真结果,之后的INFO,为什么会有schematic check,好奇怪

建议把仿真的outputs,先删除所有仿真后plot打开图的行,或者每次只保留一个outputs,再仿真排除下是哪个outputs导致的问题。

ADE L可以,XL就不行,有点奇怪,有没有可能是XL里面有些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仿真结束之后,读取结果出现错误了是吗?
看前面有"Simul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这个时候 ...

十分感谢您的热情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是Cadence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我在环境变量中加了这些内容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热情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是Cadence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我在环境变量中加了这些内容就解决 ...

解决了就好,虽然没有提供什么帮助

网友(2021-10-16):
添加系统路径
export PATH=$PATH: $CDSHOME//tools/dfII/bin
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2-08-12):
环境变量这个东西哪里有系统的讲解,完全搞不懂啊

网友(2024-01-29):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热情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是Cadence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我在环境变量中加了这些内容就解决 ...

环境变量设置是指哪呀?我也经常报这个错

网友(2024-02-29):
24年了,同样的问题,求助大佬

网友(2025-05-20):
可以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图,看看symbol和schematic是否同步了

网友:
有人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吗,我加了环境变量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