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514 virtuoso没有工具栏怎么解决?

楼主(2021-03-02):
(图片)

网友A:
会不会和系统不兼容,最好使用centos6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和系统不兼容,最好使用centos6系统试试!

但其他部分都有工具栏,就很奇怪,617也没有问题

网友:
5141是比较老的工具了,兼容性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