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upf中定义level shifter

楼主(2021-03-03):
最近在用Cadence的工具做Conformal Low power check,针对的是netlist,upf版本是2.1 (IEEE1801-2013)。由于需要用到isolation, 所以用了ELS,而且这些ELS在一个独立的子模块(module)里,不是分散在top module里。用了set_level_shifter, 使用的选项包括-domain,-rule, appplies_to, -source, -sink, -location。也使用了Cadence中 -no_use_strategy_location_as_hierarchy的命令,但是仍然出现了“(cell type: Combination Levelshifter with Enable) is not matched to any isolation strategy”。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的ioslation rule 指定了cell type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oslation rule 指定了cell type了吗?

嗯,没有在upf2.1的set_isolation 中找到cell type的选项。另外,我还加了set_isolaiton 和 use_interface_cell, 但是仍然报错。

网友(2021-08-12):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2025-04-02):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