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ch IC617的时候,有几个错误,都是关于libexpat.s.o.0这个库的

楼主(2021-03-03):
安装好IC617之后,patch的时候出现了三个错误:
“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cadence/IC617/tools.lnx86/lib/64bit/SuSE/SLES11/libexpat.so.0 - skipping
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cadence/IC617/tools.lnx86/lib/64bit/SuSE/libexpat.so.0 - skipping
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cadence/IC617/tools.lnx86/lib/64bit/RHEL/RHEL7/libexpat.so.0 - skipping
这三个错误都指向了libexpat.so.0这个库
然后我去/cadence/IC617/tools.lnx86/lib/64bit/RHEL/RHEL7/libexpat.so.0 这个目录下,输入ls -l看了一下,显示如下:
这个库已经链接到usr/lib64/libexpat.so.1这个库下面,而libexpat.so.1也链接到libexpat.so.1.6.0这个库下面了,好像也不是缺少库的问题
不是库的问题还能是什么问题吗,希望有大佬帮帮我,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用管 ,系统库里不可能有patch点,跳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 ,系统库里不可能有patch点,跳过就行了。

我之前是用普通用户patch,有的这个错误
我刚刚用root账户patch了一下,就发现没有这个错误了,难道把系统库修改了吗?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是用普通用户patch,有的这个错误
我刚刚用root账户patch了一下,就发现没有这个错误了,难道 ...

并没有patch,用root来patch的时候有权限读写了,所以不报RW错误,但是本身系统库里没有patch点,patch程序只是读了一遍,发现没有点就跳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patch,用root来patch的时候有权限读写了,所以不报RW错误,但是本身系统库里没有patch点,patch程 ...

哦哦,原来如此,学到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