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O ring的疑惑

楼主(2021-03-03):
pmos 加上ISO ring是为什么?
nmos是为了区分两个地

网友A:
ISO ring的作用是直接连接到最底下的NBL,这是阻抗最低的,从而保证整个SDNW接近同电位。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2楼说的有理,还可以提高抗Latchup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 ring的作用是直接连接到最底下的NBL,这是阻抗最低的,从而保证整个SDNW接近同电位。我是这样理解的。 ...

这个ring把pmos围起来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SO ring的作用是直接连接到最底下的NBL,这是阻抗最低的,从而保证整个SDNW接近同电位。我是这样理解的。 ...

直接连到最底下的NBL?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到最底下的NBL?怎么看出来的

通过N+ -->SDNW-->DNW-->NBL连接。这也是完全隔离的一种实现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N+ -->SDNW-->DNW-->NBL连接。这也是完全隔离的一种实现方式。

这个BACKGATE不也是连到NBL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ACKGATE不也是连到NBL的吗

对。这两者目的不同,但是实际上是没啥区别的。一个是隔离,一个是器件的一个组件。

网友C:
有些电路有时候也会需要两个v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路有时候也会需要两个vdd

其实我们如果是两个VDD的话也可以不用到ISO ring.pmos是N阱,只要放在不同的tap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们如果是两个VDD的话也可以不用到ISO ring.pmos是N阱,只要放在不同的tap就行了
...

也对,不过我能加环还是尽量加环,某种意义上这环的保护作用很强

网友(2021-12-01):
自偏置
不打扰别人
不被别人打扰
干掉latch up

网友:
ISO完全隔离,nmos 一個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