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U调用的线程多,为什么使用的缓存却并不多呢?

楼主(2021-03-03):
如上图所示,一共有3个仿真,使用线程多的,其MEM占用的却比较少。莫非%CPU是实时的数据,而%MEM是随着仿真时间长度推移累计的?

网友:
LZ你好~TIME是估计的仿真时间,不准确,是随着时间推移增长的。 Memory这个估计不准确,CPU是实时的。emm请教一下 hspice怎么用分布式服务器仿真的?
PS:纠结这个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