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rtuoso smic 018BCD工艺 版图layer打开全是黄色

楼主(2021-03-03):
求助virtuoso smic 018BCD工艺 pcell版图layer打开全是黄色,怎么解决

网友A:
Ctrl+F试试,Shift+F是反操作
PS:这是线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F试试,Shift+F是反操作
PS:这是线框图

不行的,主要是所有的layer颜色都不显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的,主要是所有的layer颜色都不显示的

明白了,drf文件不对 你关联库了吗?attach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drf文件不对 你关联库了吗?attach操作

这个是工艺库自己的pcell不显示

网友:
drf文件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工艺库自己的pcell不显示

对 没错 可能是库的引用出问题了 也可能你设置library的时候没有关联

网友(2021-08-18):
哦哦哦bcd

网友:
没有关联technology file,重新attach一下

网友B(2022-01-15):
在首页点击【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选择现在的工艺库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首页点击【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选择现在的工艺库就行了
...

这个只是关联工艺库的方法,要是BCD啥的我也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