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芯片降压后的未解之谜:hold的罪过吗?

楼主(2021-03-03):
具有PCIE功能的芯片,内部有RISCV,芯片回来后测试PCIE的功能,数字电路正常供电电压是1.2V,供电范围是1.08~1.32,供电电压为1.12V时,运行四个PF,测试包长为1K,运行一段时间后有PF“死掉”的现象,用PCIE的协议分析仪抓取数据,发现“死掉”的PF发送的MSI data有一个bit错误,高8bit正确的数据是49,但是抓取到的数据是4B,从而导致主机没有清中断,因此,测试程序没有继续。
四个PF发送的数据包和MSI data最后都是通过一个发送接口通过Mux出去的,发送的数据都带有lcrc校验,通过协议分析仪可以看到lcrc的值和数据是对应的,因此,可以排除数据在phy层出错的可能性,MSI data是由controller输出的,内部使用了CDC,CDC输入侧的时钟是100M,输出侧的时钟可根据速率自动匹配,250M或125M,输出侧的降到125M频率,仍然会出现这个问题,输入侧的100M降到75M,仍然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样可排除setup的问题。
那么,问题在controller中出错的可能性较大,比较了几组数据包数据没有错误,出错点的应该在Mux之前。难道是MSI data产生的register的hold不满足???
MSI data产生还是比较简单的,检测到中断请求,data就输出数据,而且这个数据只在开始的时候通过读取PCIE的配置空间寄存器获得,此后不再变动,所以出错的时候这个数据基本就是个常数了,寄存器打一拍输出了。数据位宽是128bit,出错的是bit18。
功耗低的时候(只跑一个PF),运行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出错,但是功耗大的时候(跑4个PF)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这种情况下hold violation背锅,可否?

网友A:
跑2个PF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2个PF呢???

2个PF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2个PF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看起来像是MUX的问题吧,好好check一下这个地方!
应该不像是hold的问题哦,多线程run的时候功耗大,对应温度高,温度高,delay大,setup更加容易出问题吧。
如果你觉得是hold ,可以run 一个PF,然后采用高电压或者低温度环境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起来像是MUX的问题吧,好好check一下这个地方!
应该不像是hold的问题哦,多线程run的时候功耗大,对 ...

应该是设计的问题,但是只错一个bit,查找的时候感觉无从下手
如果是setup的问题,降时钟频率应该改善,但是还是出现问题。
供电提高到正常电压1.2V,四个PF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设计的问题,但是只错一个bit,查找的时候感觉无从下手
如果是setup的问题,降时钟频率应该改善 ...

降压有问题  不是对应着setup的问题咯,如果不是设计问题,是时序问题的话,你可以继续降低频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有问题  不是对应着setup的问题咯,如果不是设计问题,是时序问题的话,你可以继续降低频率看看!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