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批量调STDCELL的脚本,功能加强

楼主(2021-03-03):
脚本功能描述:1、将一个库或者数个库里的cell(全部是STDCELL),全部调用到一个命名为TOP的cell里;                      2、需要按照STDCELL的拼接点挨个拼接好;
                      3、TOP的分布希望是数排,每一排有10-20个,因为全部放一排的太长了,不方面看;
                      4、每排的STDCELL需要背靠背放三排,目的是检查STDCELL是否有拼接错误。

下面是我写的脚本,可以实现1 2的功能,但是TOP的instances是长长的一排。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3 4 的功能要怎么实现? 谢谢啦!

网友A:
试试把foreach换成for,再加一个y控制每10或20个就从新的一排开始排列
for(i 0 length(allcells)-1
    if(i/10*10==i
    then y=y+xxx ; 换新的一排
        ....
    else
        ...
)

网友:
4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建议你在放置器件前先遍历整个库,计算一下所有标准单元的总宽度,根据你的单元高度得到总面积,计算出一个正方形的边长,逐个放置单元,放到宽度超出边长时,就换一行。这样得到的图形不一定正方形,但是基本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foreach换成for,再加一个y控制每10或20个就从新的一排开始排列
for(i 0 length(allcells)-1
    if( ...

没学明白,能详细说下么?

之前我的思路是先把第一个cell放到原点,用caadr获取TOP的bBox的x值,再用dbCreateInst将下一个cell和TOP里的拼接在一起,依次循环将所有的调完,可这样TOP是一排分布的。
可是想放成多排,这个方法并不适用。

4是这个意思:每一排的cell要背靠背放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在放置器件前先遍历整个库,计算一下所有标准单元的总宽度,根据你的单元高度得到总面积,计算出一个 ...

具体怎么循环呢?能不能示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循环呢?能不能示范一下?

bigtd_layout_nm="layout"
bigtd_sizex_mag=0.5
bigtd_sizeh_std=46.469
bigtd_id_cv=hiGetCurrentWindow()~>cellView
bigtd_design_cell=bigtd_id_cv~>cellName
bigtd_id_lib=bigtd_id_cv~>lib
bigtd_nm_lib=bigtd_id_lib~>name
bigtd_sizex_total=0.0
foreach(bigtd_id_cell bigtd_id_lib~>cells
        when(bigtd_id_cell~>name != bigtd_design_cell
        bigtd_id_temp=dbOpenCellViewByType(bigtd_nm_lib bigtd_id_cell~>name bigtd_layout_nm)
        when(bigtd_id_temp != nil
            bigtd_id_sizex_temp=car(car(cdr(bigtd_id_temp~>bBox)))-car(car(bigtd_id_temp~>bBox))-2*bigtd_sizex_mag
            bigtd_sizex_total=bigtd_sizex_total+bigtd_id_sizex_temp
        )
        )
)
bigtd_sizex_cl=bigtd_sizex_total/(int(sqrt(bigtd_sizex_total/bigtd_sizeh_std))+1)
temp_co_x=0.0
temp_co_y=0.0
temp_or="R0"
foreach(bigtd_id_cell bigtd_id_lib~>cells
        when(bigtd_id_cell~>name != bigtd_design_cell
        bigtd_id_temp=dbOpenCellViewByType(bigtd_nm_lib bigtd_id_cell~>name bigtd_layout_nm)
        when(bigtd_id_temp != nil
            temp_nm_inst=strcat("i_",bigtd_id_cell~>name)
            temp_co_list=list(temp_co_x temp_co_y)
            bigtd_id_cr=dbCreateInst(bigtd_id_cv bigtd_id_temp temp_nm_inst temp_co_list temp_or)
            bigtd_id_sizex_temp=car(car(cdr(bigtd_id_temp~>bBox)))-car(car(bigtd_id_temp~>bBox))-2*bigtd_sizex_mag
            temp_co_x=temp_co_x+bigtd_id_sizex_temp
            when(temp_co_x >= bigtd_sizex_cl
                temp_co_x=0.0
                temp_or_flag=temp_or
                when(temp_or_flag=="R0"
                    temp_co_y=temp_co_y+2*bigtd_sizeh_std
                    temp_or="MX"
                )
                when(temp_or_flag=="MX"
                    temp_or="R0"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gtd_layout_nm="layout"
bigtd_sizex_mag=0.5
bigtd_sizeh_std=46.469

谢谢谢谢!!好详细,刚看到你的消息,我去学习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21-08-08):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

网友(2023-03-01):
引用 网友B:
bigtd_layout_nm="layout"
bigtd_sizex_mag=0.5
bigtd_sizeh_std=46.469

您好,如果我不想要旋转90度呢?

网友(2024-02-28):
请问这个脚本如何使用

网友(2024-08-08):
慕名前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