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 提示 warning 应当如何纠错?

楼主(2021-03-03):
siliconsmart 在成功运行提供的库之后,我将示例单元替换成自己的单元,然后进行仿真,但是中间提示很多Warning:
Warning: Cell: AD42M2TM - Unstable final current - Acq: energy1__D__lh__S__hl__VDD_ACQ_1 when:!A&!B&!C&ICI ; Total energy = 6.04e-14; Leakage energy = 1.69e-15; Leakage energy (check) = -1.94e-15; Absolute threshold (1.00e-18) failed = 3.64e-15; Relative threshold (0.05) = 0.06
看信息感觉可能是示例部分有参数没修改,不能匹配我的新电路,请问这样的警告应该通过修改什么参数解决?

网友:
这个是cell最后的current没有稳定造成的,可以适当放大power_period,或者改变power_dynamic_end_threshold   power_stabilization_threshold_absolute  这两个参数

网友(2021-06-08):
我跑自带的lab1也会报unstable final current的错,请问你是跑自带的Lab1没有这个warning,换成自己的单元有warning么?

网友A:
你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

网友:
我遇到过,后来读了一遍文档,把示例tcl里的我觉得不能理解和我觉得用不到的配置都删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

你好,我最后使用了liberate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你可以试试朋友们的帖子。

网友:
energy1__D__lh__S__hl__VDD_ACQ_1 应该找到这个tool生成的file,自己用hspice单独跑一下,看看结果里面存在是什么问题,针对的性的进行修改

网友(2022-07-06):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3-05-10):
想问下楼主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19):
漏电流他会自己计算两次,如果两次差别太大siliconsmart就会warning
user guide:
As a check to ensure that the correct leakage values are being used,
SiliconSmart also measures the steady-state current during an additional
period from 90% to 95% of the simulation time. The internal energy of the cell is
computed twice, once by subtracting the first value of the leakage energy and
again using the second value. If the two values for internal energy differ by
more than the threshold, an error is repor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