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quartusII中在进行时钟约束的时候set_clock_groups选择asynchronous或者exclusive是不是都一样

楼主(2021-03-03):
下面的这种说法对吗。我使用的是quartus11.0

一、命令格式

        s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exclusive] –group <names>

二、选项说明

        -asynchronous :顾名思义,时钟是异步不相关的,时钟有完全不同的时钟源

        -exclusive :时钟是互斥的,即时钟不会再同一时刻同时有效

        实际上,这两个选项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TimeQuest treats both options, “-exclusive” and “-asynchronous”, as if they were the same.

网友:
-exclusive,以前用过,当时的场景是一个时钟mux选择一个时钟的1分频和2分频,约束mux输出的时候就不能让这两个时钟同时有效,但实际上是同步的。场景上可能是不同的,但time分析工具当作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