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NC打开的窗口怎么能在上边显示

楼主(2021-03-03):
如题

这些窗口怎样设置在顶层显示?

这些窗口怎样设置在顶层显示?

网友A:
右键任务栏,properties --> orientation 的botton改成top

网友B:
任务栏,properties  ,然后将orientation 一栏的botton换成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任务栏,properties --> orientation 的botton改成top

你好,非常感谢大佬回复。我看了一下这个默认设置是TOP,然后还有解决方法吗?
如果是改为botten的话,上边的窗口选项会移动到下边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务栏,properties  ,然后将orientation 一栏的botton换成top

谢谢大佬的回复,但是还是会有问题。我看了一下默认的设置就是TOP,所以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任务栏,properties --> orientation 的botton改成top

抱歉,我点的是上边的选项,我刚才试了一下下边的选项可以了。非常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务栏,properties  ,然后将orientation 一栏的botton换成top

抱歉大佬,我刚才点的是上边的选项,然后我重新点了下边的选项之后可以了,非常感谢大佬的解答!

网友:
好人心真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我点的是上边的选项,我刚才试了一下下边的选项可以了。非常感谢大佬!
...

你可以直接右键任何一个panel,然后点add to panel 选择想要的组件自由拼接,比如时间,任务栏,开始菜单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右键任何一个panel,然后点add to panel 选择想要的组件自由拼接,比如时间,任务栏,开始菜单 ...

好的,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