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平转换器里面的电容二极管并联问题

楼主(2021-03-03):
文章里面说这是个电平转换器,然后我觉得是个源跟随器。
然后这个电容二极管并联的结构是可以产生一个压降,但是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该怎么选择尺寸呢

电容并联二极管

电容并联二极管

网友A:
SOURCE FOLLWER 本质不就是一个analog level shifter吗,这个等于一个SF +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URCE FOLLWER 本质不就是一个analog level shifter吗,这个等于一个SF + diode

那它这个并联电容是有什么用的呢

网友:
关注一下,等待解答。

网友B:
这个电容会不会模拟的二极管的电容啊 50f 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会不会模拟的二极管的电容啊 50f 也不大

那个50f是我自己随意填进去的,但是电容是原理图里面就有的

网友A:
SF 有时候在roll off的时候有过冲(overshoot),这个电容可以缓解,你仿真AC 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 有时候在roll off的时候有过冲(overshoot),这个电容可以缓解,你仿真AC 看一下 ...

了解了解!谢谢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