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必须配合spectre17吗?配合spectre18可以吗?

楼主(2021-03-03):
如果只用IC617.72,哪种组合效果最好?spectre19的license变了,对吗?

网友:
可以的 单独的仿真器

网友A:
IC617+spectre17/spectre18, IC618+spectre19/spectre20

网友:
就是个仿真器,没遇到过有不兼容啥的。都可以配合使用。有啥特殊功能不让用吗?

网友:
都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617+spectre17/spectre18, IC618+spectre19/spectre20

求SPECTRE20

网友(2021-11-24):
引用 网友B:
求SPECTRE20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