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指点开关电容滤波器

楼主(2021-03-03):
下图的开关电容滤波器,应该如何分析是高通还是低通呢?
假设Ca1=Ca'1,CA1>>Ca1
求得Z域的传函是

网友A:
低频, z -> 1, |H(z)|/(Ca/CA) -> inf (有点像积分器)
高频, z -> -1, |H(z)|/(Ca/CA) -> 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 z -> 1, |H(z)|/(Ca/CA) -> inf (有点像积分器)
高频, z -> -1, |H(z)|/(Ca/CA) -> 0.5

谢谢大佬!这里用的“低频, z -> 1;高频, z -> -1”是信号与系统的知识吗,请问大佬有推荐的开关电容滤波器书籍吗
这个matlab的图是怎么画出来的呢?大佬可否分享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这里用的“低频, z -> 1;高频, z -> -1”是信号与系统的知识吗,请问大佬有推荐的开关电容滤波 ...

z=exp(j*2pi*f/fs)
低频: f ->0 , z ->1
高频: f -> fs/2 (最高信号频率一般不超过采样频率的1/2), z -> -1
画图用的Maxiam, 不是matl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z=exp(j*2pi*f/fs)
低频: f ->0 , z ->1
高频: f -> fs/2 (最高信号频率一般不超过采样频率的1/2), z ->  ...

非常感谢!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