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65nm里面的nch_25的速度限制

楼主(2021-03-03):
我看论文里面可以用65nm做到80Gb/s-PAM4 driver,电源电压为2.5V,但是文章里面没提到具体用什么管子,nch还是nch_25.
所以,我的问题是,用nch_25能做到这么高速的吗?用nch的话,那么多管子堆叠的话,1.5v的电源电压感觉不够用啊。。。

PAM4

PAM4

网友A:
高速驱动的输出级追求的是速度,推测使用的是nch,而非高耐压的输出管nch_25(nch_25 ft比nch小)。文章里面说明了使用的VDD电压是2.5V,Vm电压略高于VDD/2。若Vm稳定,则可以把电流reuse的结构看成上下独立的两部分。另外,考虑到最终输出的单端摆幅只有1.45@50Gb/s,正常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驱动的输出级追求的是速度,推测使用的是nch,而非高耐压的输出管nch_25(nch_25 ft比nch小)。文章里 ...

先确定一下,意思是它可以在前面的VGA,VEQ使用nch_25,然后最后输出极再用nch管子来追求速度吗?我的问题是,这样的话速度瓶颈会不会卡在nch_25的电路上?另外混用nch_25和nch的管子有什么好处呢?

谢谢大牛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