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put_delay和ouput_delay在顶层有pad的情形下如何设置

楼主(2021-03-03):
set_input_delay和set_ouput_delay是为了模拟芯片外部的时序,请问pad对于core电路来说相对于是外面,但是又是整体芯片的内部,所以这两个命令应该是作用于core电路还是直接作用于pad端口呢。

网友A:
PAD上面怎么设置?综合的时候能有PAD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上面怎么设置?综合的时候能有PAD信息?

当然可以有啊,RTL级就插入p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有啊,RTL级就插入pad

既然RTL级就插入,那就直接在插入的PAD上设置呗,反正怎么靠近最外面怎么设置,这样子你需要预估的delay延时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RTL级就插入,那就直接在插入的PAD上设置呗,反正怎么靠近最外面怎么设置,这样子你需要预估的delay ...

嗯嗯,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怕pad本身的属性会不会淹没已经设置的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