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box

楼主(2021-03-04):
我有用到一个ip,这个ip内部版图poly一下层次全部隐藏,ip里面有两个pin通过很长的poly连在一起了,我用BOX 做LVS 的时候我box已经做成功了,但是lvs结果总是提示我ip的两个pin短路了。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真错!可以用hcell跑一下,看看有没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真错!可以用hcell跑一下,看看有没有不同的结果

用hcell怎么跑

网友:
1.Inputs 2.H-hcells (把 Match cells by name 和Match cells by number of plaacements 勾上)

网友B:
一般IP只需要pin的信息就可以了,里面应该是空的。

网友C:
两个不同名字pin接到同一个poly感觉出错了吧,也有可能是把cell层次搞乱了,Hcell可以试试,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总感觉这个IP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不同名字pin接到同一个poly感觉出错了吧,也有可能是把cell层次搞乱了,Hcell可以试试,不一定能解决问 ...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大的圆形绕线电阻,由于部分层次隐掉了只剩下了poly 所以是才会成这样,Hcell试过了。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IP只需要pin的信息就可以了,里面应该是空的。

FAB提供的,只是隐掉了部分层次,所以两个pin之间就由poly相连了,然后我将两个PIN lable 分别设成了M1 M2,box到时做起了,但是还是会显示内部短路了

网友D(2023-03-08):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LVS BOX如何设置的?在lvs rule文件以及cdl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LVS BOX如何设置的?在lvs rule文件以及cdl文件

在LVS文件里面写一条语句 LVS BOX XXX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LVS文件里面写一条语句 LVS BOX XXX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