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ormal LEC 的set_analyze_option -mapping_file 的文件格式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1-03-04):
Conformal LEC 的set_analyze_option -mapping_file 的文件格式是怎么样的

楼主:
有大佬了解么~~

网友A:
这种UG里面没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UG里面没有么?

他只写了命令的参数,-mapping_file后面可以读进来个file。。。却没写这个file的格式

网友B:
看cadence 的help

How to generate a name mapping file in Genus and tips for LEC verification of mu.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cadence 的help

非常感谢!应该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