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层次的孔合并在一起,怎么不让它合并呢?例如怎么只编辑M2-M3,其他的不变

楼主(2021-03-04):
(图片)

楼主:
via stack off 状态不同层次的孔不会自动合并,on状态会自动合并

网友:
楼上已经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这个功能关的时候,两层孔重叠,我想框选删除其中一层孔,怎么让另外一层不会被删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这个功能关的时候,两层孔重叠,我想框选删除其中一层孔,怎么让另外一层不会被删掉 ...

比如说VIA12和VIA23重叠的话,要想删除VIA23,ctrl+y选中VIA23然后删除,METAL1和METAL2重合也是同样的道理,系统默认选中的是低层METAL,ctrl+y是跳向上层METAL,要想选中METAL3,那就ctrl+y两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这个功能关的时候,两层孔重叠,我想框选删除其中一层孔,怎么让另外一层不会被删掉 ...

鼠标右键,(De)Select Under Cursor , 这样鼠标下面所有的objects都会弹出来,点一下你想要的那个object,就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