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v的文件转化为.spi的文件?

楼主(2021-03-04):
请教一下大佬,如何将.v的文件转化为.spi的文件?

楼主:
直接在终端输入命令吗?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在终端输入命令吗?不行啊。

calibre 中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中的命令

什么是calibre中的命令?不懂,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感谢。

网友:
用界面,用calibre  拿.v先跑lvs ,结果保存目录下会转出.spi!(如果你不会v2lvs的话【注意 netlist的format 需要把spice改为Verilog】)

网友:
hsim v2s

v2s xxxx.v -const0 gnd -const1 vcc -top  module_name -s  std_lib -o xx.spi

hercules  v2s
nettran -verilog xxxxx.v -verilog-b0 gnd -verilog-b1 vcc -cdl std_cell_spi -outtype spice -outname xx.spi

calibre

v2lvs

v2lvs -v xxxx.v -o xxx.spi -s0 gnd -s1 vdd -isp std_cell_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