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routing_guide的option

楼主(2021-03-04):
-preferred_direction_only

-switch_preferred_direction
不是很清楚这两个的作用

网友A:
-preferred_direction_only_layers 可以指定route guide区域只用tf指定方向的某个layer  -switch_preferred_direction_layers 应该可以改变某个layer的绕线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ferred_direction_only_layers 可以指定route guide区域只用tf指定方向的某个layer  -switch_preferred ...

如果没有用-layer 就是默认all layer,那这个时候 -preferred_direction_only还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用-layer 就是默认all layer,那这个时候 -preferred_direction_only还有什么用
...

你不用这个选项就不会执行啊,不懂你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