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业摄像设备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程序,防止被抄板呢? 有好的思路吗?

楼主(2021-03-04):
工业摄像设备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程序,防止被抄板呢? 有好的思路吗?

网友:
防抄板是一个长期的话题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
程序内部定期做个验证,进行下加密控制吧

网友:
硬加密与软加密的区别在于?

网友:
软加密就是软件自身做个判断验证;硬加密则是借助专用的外部硬件芯片来做验证。专门加密功能的芯片,简称加密芯片或者加密ic

网友:
安全性有什么不同呢?听起来差不多嘛

网友:
差别挺大的,主控mcu用软加密,实际上还是mcu层级的防护,安全性不够。硬件加密方案做得好的话,可以加密芯片层级保护,必须破加密芯片才行,安全性高。

网友:
同疑问,硬件加密怎么还分方案

网友:
哦 我明白了一点,芯片的不同方案代表着数据在线路传输的安全性

楼主:
有所了解,很感谢,不过mcu端的防护如何保证呢?东西最终总要打开的啊

网友:
以凌科的LKT加密芯片为例,是可以移植程序方式,每次打开的东西不同,不能重复用。另外每次拿的东西也是不同的,这样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
能编程的肯定比较好,我虽然外行,保护程序的话,程序还是在加密芯片中更安全

网友A:
现在的加密芯片这么高级了,有空我也得看看LKT加密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加密芯片这么高级了,有空我也得看看LKT加密芯片试试

加密的发展就是软加密到硬加密,而且方案也是固定数据->变化数据,数据->程序移植方式的

网友:
是国产的加密还是国外的好?

网友:
安全角度,国产的更强一些,方案灵活,而且也只支持数据和密钥加密概念

网友:
有个问题,要做加密,是不是只能用一种方案

网友:
学习了,期待与更多的防护方案,避免被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