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elium调用spectre的疑问

楼主(2021-03-04):
在使用Xcelium进行混合仿真时,发现它调用的是自带的spectre版本,可以修改为其它版本吗?如果可以的话,怎么修改?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希望能用其他spectre版本

网友A:
path环境变量设置,将要用的spectre的路径放在xcelium前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th环境变量设置,将要用的spectre的路径放在xcelium前面,不知道行不行?

试了下不行,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B:
太隐蔽了,加上-ams_flex选项即可,但是图形界面的设置按照文档说明没有找到,只好添加在option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隐蔽了,加上-ams_flex选项即可,但是图形界面的设置按照文档说明没有找到,只好添加在option里面。
...

请问添加在option里面的具体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添加在option里面的具体哪里?

这个图,main tab,最下面的按钮,additional arguments,点开, type:xrun; argument: -ams_fle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main tab,最下面的按钮,additional arguments,点开, type:xrun; argument: -ams_flex
...

大神,我试了,生成netlist出错,能详细说下方法。多谢大神,我也更换里面spectre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试了,生成netlist出错,能详细说下方法。多谢大神,我也更换里面spectre版本
...

我也试了,同样的问题,我的环境是ICADV+spectre17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了,同样的问题,我的环境是ICADV+spectre171

你是spectre171的话就没必要换了啊,自带的也是spectre17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试了,生成netlist出错,能详细说下方法。多谢大神,我也更换里面spectre版本
...

贴log,我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log,我没问题啊

多谢大神,我晚上回去把log贴出来,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log,我没问题啊

前辈,都是spectre171版本,用自带的没有问题,我想尝试屏蔽自带的,看非自带的是否调用成功仿真如图所示的错误:

网友:
参数设置:

ams_flex

ams_flex
irun log:

irunlog

irunlog

楼主:
前辈,会不会是因为xrun的版本问题?我看你的是19版本,我的还是18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会不会是因为xrun的版本问题?我看你的是19版本,我的还是18版本的

我没有18版本的,但是这个设置应该是通用的才对,你可以命令行加上,仿真看是否支持,命令行我上面贴图了。

网友B:
看一下你的spectre版本是不是下面所说的,我只能帮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你的spectre版本是不是下面所说的,我只能帮到这里了。

我把命令行加上就报错,不加就可以;你说的也对,方法应该就是你说的,我在找找问题,谢谢你哟

网友D:
AMS仿真器默认是一个Standalone的仿真器,也就是说里面内嵌了同版本的Spectre。默认调用AMS自带的Spectre仿真器。这个主要是避免版本之间不兼容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AMS仿真器特别占磁盘空间,因为里面有ncsim 也有spectre。

即使没有安装SPECTRE仿真器只安装了AMS仿真器,也可以跑AMS仿真,调用AMS自带Spectre内核。
如果要调用本机安装的最新SPECTRE,可以尝试楼上提出的方法,即-ams_flex。

另外,Cadence为了防止客户发现这一点只买AMS的license然后用AMS内嵌的Spectre拿来单独跑Spectre仿真,
AMS仿真器里的Spectre做了加壳处理。只有AMS自己才能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S仿真器默认是一个Standalone的仿真器,也就是说里面内嵌了同版本的Spectre。默认调用AMS自带的Spectre仿 ...

好的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