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救孩子!参数提取后后仿真又双叒叕报错了!!!

楼主(2021-03-04):
小弟新学画版图,想着做一遍之后会熟悉不少,做了一个简单的反相器链。DRC/LVS全部通过了,参数提取也已经完成,但是在后仿真的时候一直报这样的错误。
请问各位前辈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看样子是少画了个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少画了个pin

但是在提出来的calibre里是能看到pin的,而且名称数量也都是正确的

网友:
这个恐怕可以问问公司或者学校的前辈?我也感觉像是pin没画对,是不是用错了layer,还是大小写错了?

网友:
应该是大小写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在提出来的calibre里是能看到pin的,而且名称数量也都是正确的

检查一下版图里有没有画pin打label,层对不对
楼上说的大小写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