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关于dc/dc boost converter对锂电池进行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1-03-04):
小弟最近跟着导师做一个项目,关于dc/dc boost converter通过太阳能板对锂电池进行充电。小弟之前看了些dcdc 的论文,对pwm,pfm,以及bandgap其他模块之类的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导师对我说对锂电池充电我需要考虑的是,使充电电流越大越好,并且对太阳能板产生的输入电压要进行稳定处理。
小弟这些天在知网和ieee上搜寻相关的知识点,但是没有什么收获。希望各位大佬能给小弟一些点拨,应该往哪些方向考虑。
小弟的疑惑主要是看一些论文,输出电流应该是被输出电容和输出电阻所决定的吧?还有关于对输入电压的稳定性处理,应该去看哪方面的知识呢?
还望各位大佬能点拨一下~~

补充一下,这个太阳能板的输出电压也就是converter的输入电压大概是2V左右,converter的输出电压大概为4V左右。导师说振荡器,bandgap之类的模块都可以从别的地方弄到,让我先考虑 core converter的问题...是类似于芯片架构的东西吗?

网友A:
你老师的意思应该是说充电的时候要保护输入侧,不要因为太阳能板子有限的电流能力把输入侧拉死了,实际上是需要引入输入电流和输入电压的反馈进入charger的环路。

网友B:
输入侧是光伏板,需要做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输出侧给锂电池充电应该是先恒流再恒压充电。你需要考虑的是在恒流充电时输入侧能否提供这么大的功率,因此要匹配上MPPT来保证光伏端始终工作在最大功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老师的意思应该是说充电的时候要保护输入侧,不要因为太阳能板子有限的电流能力把输入侧拉死了,实际上是 ...

老哥,我找到的converter论文基本上都是关于converter芯片本身的设计之类的,几乎找不到能和太阳能挂钩的,感觉关于太阳能的好像都是强电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侧是光伏板,需要做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输出侧给锂电池充电应该是先恒流再恒压充电。你需要考虑的 ...

老哥,我之前看了一些关于dc/dc boost converter芯片设计的论文,跟太阳能相关的很少,MPPT我也是刚了解。因为太阳能板的输出电压只有2V左右,也可以用MPPT来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我之前看了一些关于dc/dc boost converter芯片设计的论文,跟太阳能相关的很少,MPPT我也是刚了解 ...

MPPT算法应用和电压值没关系的,可以上IEEE上搜一下相关论文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PT算法应用和电压值没关系的,可以上IEEE上搜一下相关论文看一下。

老哥,后来我发邮件问了导师,他告诉我说用不到mppt。。。

网友C:
一般的boost都是输出稳压,这种需要的是输入稳压环路。也相当于是一种mppt的方法。建议你找找 energy harvesting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boost都是输出稳压,这种需要的是输入稳压环路。也相当于是一种mppt的方法。建议你找找 energy harve ...

谢谢老哥,我这几天也开始在ieee上搜索energy harvesting的论文,但是感觉IEEE上的论文比较简短,有些地方都是一笔带过了,国内硕士论文好找这方面的论文吗,我之前试着搜了下太阳能和dcdc converter方面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强电方向的,不是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