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容的上下极接法

楼主(2021-03-04):
电容的上下极,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互换,为什么?

网友:
你没事换他干啥玩意儿。

网友:
你没事换他干啥玩意儿

网友A:
你没事换他干啥玩意。
电路给你的上下极板不是说让你换就换的,某些单纯为了存储电荷的电容如果上下极板放得好的话,寄生电容能使得能存储电荷更多。其他情况我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事换他干啥玩意。
电路给你的上下极板不是说让你换就换的,某些单纯为了存储电荷的电容如果上下极板放 ...

谢谢,收缴了

网友:
应该是考虑到寄生方面

网友:
用Y参数分析,电容两端对地的寄生电容不一样,看你实际电路对这个寄生电容的影响来考虑

网友:
这玩意按照电路接法来做就行了撒,电路一般考虑了怎么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