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可以使用,redhawk explorer工具不能启动,点开报错,求助!!!

楼主(2021-03-04):
redhawk explorer 打开界面出现错误,有没有知道这个解决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A:
有没有log,你是怎么启动的explorer呢,是
用cmd里面 >> explore the design
还是直接GUI >> Generate explorer的呢?

如果是第一种请放一下log,这样子好debug。
不过explorer里面的内容都在adsRpt当中,可以直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log,你是怎么启动的explorer呢,是
用cmd里面 >> explore the design
还是直接GUI >> Generate expl ...

我是gui界面的,日志里面没有报错,log日志最后启动explorer GUI,但是打不开explorer,就是上面的报错,但是我在虚拟机上重新建了一个一样的环境,就可以打开explorer,只有物理机不行。。。。

网友(2023-08-23):
博主您好,请问你有redhawk的安装破解的嘛 ,可以发一个给我嘛

网友(2024-10-17):
求解:同样的情况,哪位好心人能给解释一下啊,求求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