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篇滤波器频率校准的IEEE论文

楼主(2021-03-04):
RT,因为不同工艺下,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变化较大,论文通过将滤波器的RC阵列复制进PLL,再使用PLL锁定环路频率来确定RC的值,应该是一篇较老的论文了,求看过的朋友分享。若是有相同类型的filter frequency tuning的文献可以分享出来,谢谢!!!

网友A:
RC filter用二分法来校准,gm-c filter用PLL来校准。

网友(点评):
不是很懂其中的原理,没有做过这种校正,但是老大说让用PLL。。敢问兄台可否指导一下,给点提示或是参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 filter用二分法来校准,gm-c filter用PLL来校准。

请教一下,要如何通过PLL来矫正filter截止频率呢,还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