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L仿真报错 OSSHNL-109/OSSHNL-514

楼主(2021-03-04):
请问论坛里有前辈在跑ADE L时有碰到过报这两个错吗?
ERROR (OSSHNL-109): The cellview '.../DFFtest/schematic' has been modified since the last extraction. Validate that schematic is correct and run Check and Save to correct this error.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可是我并没有改动过schematic, 并且每次跑ADE L前对sch进行了 Check and Save。

请教一下为啥会这样,我在该cell的shcematic目录下把psf和netlist目录删了重跑也不行。

网友A:
The cellview '.../DFFtest/schematic'   这个模块没有check and save吧,如果schematic有多个模块,只要有一个没有check and save,仿真就进行不了,是不是子模块没有check and sav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e cellview '.../DFFtest/schematic'   这个模块没有check and save吧,如果schematic有多个模块,只要有 ...

你真NB,你说的是对的!子模块没有c&s!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A:
The cellview '.../DFFtest/schematic'   这个模块没有check and save吧,如果schematic有多个模块,只要有 ...

你好,我遇到的报错基础库的逻辑门报这个错,t28的,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2022-05-11):
2l是对的,牛逼

网友(2022-06-14):
2楼对的,之前一直没找到原因,太强了

网友(2022-07-20):
已解决,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e cellview '.../DFFtest/schematic'   这个模块没有check and save吧,如果schematic有多个模块,只要有 ...

解决了!

网友(2022-09-01):
2L是对的,这是因为你修改子模块,但没在子模块中C&S。
你从原理图中进入子模块,然后再check and save

网友:
太感谢了,老哥牛逼

网友(2023-06-06):
引用 网友A:
The cellview '.../DFFtest/schematic'   这个模块没有check and save吧,如果schematic有多个模块,只要有 ...

网友(2023-10-21):
你好。怎么解决的啊,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2023-12-11):
有电路模块没有check and save

网友(2024-04-11):
解决了,感谢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具体在操作的,可以细说一下

网友(2025-04-17):
引用 网友B:
你真NB,你说的是对的!子模块没有c&s!

牛逼

网友(2025-06-09):
Layout XL遇到这个问题,如果再XL打开的sch里没法c&s就关掉,打开sch在sch里c&s

网友(2025-09-18):
引用 网友A:
The cellview '.../DFFtest/schematic'   这个模块没有check and save吧,如果schematic有多个模块,只要有 ...

太nb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