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预放大的锁存比较器

楼主(2021-03-05):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这个比较器结构,就是clk是高电平的时候是复位,clk为低电平的时候是比较阶段,复位的时候Vout=vdd,比较的时候vout会一个变为0,一个变为vdd,为啥会有下降vthp为一个时间节点的呢?

楼主:
顶一下,求解答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比较中的预放大阶段,由于vin与vip有差值,会导致vfp与vfn有差值。假如输入vip>vin。会使得voup<voutn。这个过程中的电压下降M2,M6,M12占主导作用。当输出电压下降voutp的时候,交叉耦合结构的正反馈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将输出电压拉升到轨至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比较中的预放大阶段,由于vin与vip有差值,会导致vfp与vfn有差值。假如输入vip>vin。会 ...

额,这个比较器的原理我能理解,只不过文章中似乎以vout下降一个pmos阈值电压为时间节点,我不知道vout下降一个阈值电压是什么时间节点

网友B:
LZ,你好,能告知一下参考书籍吗,想进一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好,能告知一下参考书籍吗,想进一步学习学习

我也在学习,感觉基于预放大的锁存比较器书上讲的少,allen书上比较器的章节有讲了一些,剩下的就只能看论文了,要是大哥能找到了,记得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比较中的预放大阶段,由于vin与vip有差值,会导致vfp与vfn有差值。假如输入vip>vin。会 ...

问一下大哥,你知道这种结构的比较器的速度和失调电压仿真该怎么仿嘛

网友C:
因为放大不是无限快,从开始比较到比较成功(锁存器启动)的时间是Tpreamp
要是数字的理解的话,这大概就是保持时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大哥,你知道这种结构的比较器的速度和失调电压仿真该怎么仿嘛

动态比较器的失调仿真仿真有两种方法
1.比较器的输出接积分器,积分器的输出接到比较器的输入,比较器的另一个输入端接共模电平,观察比较器输出什么时候反转。不过这种方法精度有限。
2.比较器的输出接一个SAR逻辑模块,SAR逻辑的输出接比较器的输入,比较器的另一端接共模电平。SAR逻辑根据比较器的输出调整下一位是加还是减。本质上使用一个SAR ADC取量化比较器失调。这种方法精度高,可以实现快速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比较器的失调仿真仿真有两种方法
1.比较器的输出接积分器,积分器的输出接到比较器的输入,比较器的 ...

这种锁存比较器结果出现翻转不是必须要先进行复位嘛,不然的话结果是不是不会反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锁存比较器结果出现翻转不是必须要先进行复位嘛,不然的话结果是不是不会反转啊
...

是的,通过clk复位,仿失调过程中的clk信号可以通过外加激励源或者通过verilog A写的SAR模块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比较器的原理我能理解,只不过文章中似乎以vout下降一个pmos阈值电压为时间节点,我不知道vout下 ...

这个你可以跑瞬态仿真来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通过clk复位,仿失调过程中的clk信号可以通过外加激励源或者通过verilog A写的SAR模块提供
...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比较器的失调都是跑蒙特卡洛仿真?
还有大哥,把锁存比较器的速度不可以仿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放大不是无限快,从开始比较到比较成功(锁存器启动)的时间是Tpreamp
要是数字的理解的话,这大概就是 ...

请教一下大哥,比较器的速度和失调该怎么仿真呢

网友(2021-12-20):
引用 楼主:
我也在学习,感觉基于预放大的锁存比较器书上讲的少,allen书上比较器的章节有讲了一些,剩下的就只能看 ...

请问这个图来自于什么教材或者论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比较器的原理我能理解,只不过文章中似乎以vout下降一个pmos阈值电压为时间节点,我不知道vout下 ...

原文已经说了呀,是Tpreamp的时间节点。具体取决于锁存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明显是,当输出降低一个vthp的时候,M8或者M9必有一个导通,这时候锁存器进入不可逆的锁存状态,以此来定义锁存时间和preamp时间。进入锁存状态后,即便vfp和vfn一样,也不可改变锁存器的状态了,所以才以这个节点定义。

网友D(2023-03-08):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双尾锁存器怎么搭建吗?我没找到怎么设置管子宽长比的相关电路分析。

网友(2023-07-27):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两张图和上面的文章是哪一篇?方便告知吗?

网友(2025-01-23):
因为只有输出端电压下降一个VTHP的时候,M8/M9中的一个就彻底开启了,就会有远大于另一端的电流给输出节点充电,Latch彻底开始正反馈

网友(2025-03-11):
引用 网友D: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双尾锁存器怎么搭建吗?我没找到怎么设置管子宽长比的相关电路分析。 ...

您好,请问您找到双尾锁存器管子的设置分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