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 re-cal 寄存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3-05):
用siliconsmart re-calibrate一个寄存器,把原来的库import进去了,然后运行characterize的时候遇到如下的问题,某些pin的setup time跑不出来. 请问有哪些参数可以调节?用的是hspice.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初始setup给的太小了?把min_constraint设置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初始setup给的太小了?把min_constraint设置大一点试试

非常感谢!好像确实跟min_setup / max_setup 有关。我还没有试min_constraint, 不过把largest_slew 和max_tout调大了以后,发现生成的hspice 文件里面min_setup / max_setup的绝对值变大了,然后就过了。我尝试用您说的只调min_constraint试试。

网友:
min_constraint可以同时设置min_setup/hold,后者更具体一些,本质是 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