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P8501 双通道 0%-100% PWM 转 0-2.5V/0-VCC

楼主(2021-03-05):
特性
  • GP8501将两路0%-100%占空比的PWM信号输入,线性转换成0-2.5V或者0-VCC的两路模拟电压输出。
  • 输入信号范围0%-100%
  • 输入PWM信号的频率范围: 50Hz to 50KHz(小于50Hz请联系客益电子)
  • 输入PWM信号高电平:2.7V-5.5V
  • 输出电压误差:< 0.5% (0.2%版本请咨询客益电子)
  • 输出电压线性度误差:0.1%(选择内部2.5V基准)
  • 输出短路保护,输出脚与地短路时芯片进入保护模式停止输出。
  • 电源电压:2.7V-5.5V
  • 功耗:<4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描述
GP8501是一个PWM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相当于一个PWM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的DAC。此芯片可以将两路占空比为0%到100%的PWM信号线性转换成两路0-2.5V或者0-VCC的模拟电压,并且输出电压精度小于0.5%。
应用
  • 通用信号转换
  • 马达调速、LED调光
  • 逆变器、电源
  • 工业模拟信号隔离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8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5.5 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基本功能(典型电路)

4. 器件功能
GP8501是一款高性能PAC芯片(PWM到模拟电压转换器),两通道PWM输入,两通道电压输出,输入PWM信号的频率可以兼容50Hz到50KHz(小于50Hz请联系客益电子)。输出电压范围为0-2.5V或者0-VCC,通过REFEN信号选择PAC的基准电压,如果REFEN浮空或者接地,则芯片的电源VCC作为基准电压,芯片的输出电压范围为0-VCC;当REFEN接VCC时,则芯片的电源内部2.5V作为基准电压,VOUT输出范围为0-2.5V。PWM信号的占空比为0%至100%,当选择0-VCC输出时,VOUT=VCC*DPWM;当选择0-2.5V输出时,VOUT=2.5V *DPWM。DPWM 为输入信号PWM的占空比。
GP8501的输出电压默认精度为0.5%,更高精度请咨询客益电子。

5. 表-B 交流特性

6. 表-C 直流特性

7. 订购须知

8. 封装信息

网友(2021-11-02):
PWM频率在什么范围的时候 精准度最高?还是任何PWM频率精度一样?

网友:
两路可以分开控制吗?还是两路完全一致的输出?

网友:
从手册上上来看输出有两种0-2.5V,0-5.5V?

网友:
当两路PWM控制信号同时输入时,相互会有干扰吗?会影响输出精度吗?

网友:
请问2路PWM是独立输入(不同占空比), 控制独立输出的不同相应电压吗?

网友:
8501双路输出,其中一路2ms左右变化一次 会不会影响另一输出?

网友:
我这边有个案子:采集pwm输出模块的等效电流,当电流低于或者高于设定值时报警,用于一个液压调节平台,不知这颗是否合适,可以试下

网友:
GP8501 请问这款是两路PWM信号同时输入占空比然后两路同时转换成两路模拟电压吗?其中一路出现问题,会影响另一路吗?

网友:
我现在用LTC2644,看spec应该可以进行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