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3-05):
关于带隙基准电路仿真时在低温某温度点出现跳变,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感谢!

网友A:
查一下是否启动电路在低温时会向主电路注入或拉出电流

网友:
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是否启动电路在低温时会向主电路注入或拉出电流

电路启动之后黄线是低电压,管子处于关断状态,并且我完全断开了bandgap跟启动电路的联系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
看一下-40C的DC点,应该是启动电路问题。

网友:
电源几伏,是不是PMOS电流镜-40进入线性区

网友(2023-01-31):
二楼三楼五楼真是一语道破,小弟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低温下启动电路没关断导致的,感谢各位大佬仙人指路。

网友(2023-05-15):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在仿banba结构的带隙也出现低温时候工作状态不正常

网友(2023-07-05):
那高温折线向上呢,也是这个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