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dnl、inl仿真

楼主(2021-03-05):
最近在做一个10位的SAR ADC,打算输入斜坡信号来仿真dnl、inl,有老哥知道通常要采多少个点么?

网友A:
是的,看你所需要的,那需要36768个点了

网友A:
点数和仿真速度的trade off了,一般来说8192个点是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数和仿真速度的trade off了,一般来说8192个点是够了

老哥,那仿真出来的DNL和INL最小就是+-LSB/8?是不是做不到这个图这样的效果?他这个也是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数和仿真速度的trade off了,一般来说8192个点是够了

8192个点仿真出来的dnl、inl的最小值是不是只有LSB/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看你所需要的,那需要36768个点了

多谢老哥

网友(2021-08-09):
有matlab的10位inl和dnl计算程序吗?我最近也在弄,想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22-05-27):
您好,请问有DNL 与INL仿真教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