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具体电路中MOS管宽长比如何设置

楼主(2021-03-05):
当一个电路中有好多个MOS管,如何设置宽长比得到想要的输出电流和电压以及每一个MOS管上分配的电压电流如何分配,几个MOS管的计算分配书上面是有的,但是如果管子很多如何计算啊,纯粹手算吗?求求各位大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比较困扰我,真的十分感谢

网友:
你一个电流支路上的mos管一般也就5,6个吧,你先分配好每个管子的Vod,然后大致得到一个宽长比,然后仿真再修改修改就可以了吧。

网友:
你可以试试gm/ID设计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