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好兄弟们,这个放大器的增益和输出阻抗是什么

楼主(2021-03-05):
RT,这个放大器的增益和输出阻抗怎么求,算懵了

网友:
这输入和输出短接了

网友A:
不要学了吧!

楼主:
你说不学就不学了么?那我倒想问问你,两级运放米勒补偿,降低P1极点,抬高P2极点,使极点分裂,密勒电容等效到第一级放大器和第二级放大器的输出端的电容虽然大小不一样,但都是增大了两个极点的电容,P2极点的位置是怎么往后推的呢,拉扎维的书上说的是高频,密勒电容接近短路,图上有标注,第一级放大器等效成电压源和输出电阻,密勒电容短路后和我画的那个图有什么本质区别么?我就是好奇如果忽略了第一级放大的其输出电阻,这个电路还能不能求出增益,能不能求出输出阻抗,或者说这种放大器要是想用的话,信号应该怎么加进来,这就不学了,你要是牛批你给我解释清楚,解释不明白就把嘴闭好,上来就不让人学了,你算干啥的?你一开始学的时候什么都会?

网友B:
增益是1,阻抗是上面的Rd和下面的1/gm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不学就不学了么?那我倒想问问你,两级运放米勒补偿,降低P1极点,抬高P2极点,使极点分裂,密勒电容 ...

P2=1/rc,r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是1,阻抗是上面的Rd和下面的1/gm并联

感谢兄弟的回复,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怎么用小信号模型求出增益和阻抗,我求输出阻抗的时候,把输入电压源短路了,在输出加一个测试电压源VX,计算VX除以IX,但很疑惑的是输入短路,MOS管栅极以一边接低,一边接VX,这矛盾了呀

楼主:
对,我知道输出阻抗减小了,我想知道如果不考虑电压源的内阻,怎么用小信号求出输出阻抗,用常规的方法, 电压源短路,在输出加测试电压源VX,算VX除以IX,MOS管的栅极一边接地,另一边接VX,这前后矛盾了,是哪里出了问题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我知道输出阻抗减小了,我想知道如果不考虑电压源的内阻,怎么用小信号求出输出阻抗,用常规的方法, ...

信号源置零,输出端电压为0,加测试电流源,rout=V/I=0。。或者在拉扎维那个图上,把RS带上,求rout,应该是RS并上各种电容和电阻,你让RS趋于0,也能得到rout=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源置零,输出端电压为0,加测试电流源,rout=V/I=0。。或者在拉扎维那个图上,把RS带上,求rout,应该 ...

老哥,考虑内阻,我这个输出阻抗和增益求的没错吧,如果不考虑内阻,那是不是说输出阻抗为0,增益为0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考虑内阻,我这个输出阻抗和增益求的没错吧,如果不考虑内阻,那是不是说输出阻抗为0,增益为0呢? ...

电阻没算错。RS=0,增益=1,vin和vout短接了呀,vout=v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没算错。RS=0,增益=1,vin和vout短接了呀,vout=vin

考虑内阻那个没算错吧,不考虑内阻的话,输出阻抗都是0了,增益不是GM*Rout么,那增益怎么会是1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考虑内阻那个没算错吧,不考虑内阻的话,输出阻抗都是0了,增益不是GM*Rout么,那增益怎么会是1呢?
...

GM=1/RS,rs趋向于0,gm趋向于无穷大,Av=gm*ro=无穷大*0  ,数学上用洛必达法则,求导。知道它可以等于常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M=1/RS,rs趋向于0,gm趋向于无穷大,Av=gm*ro=无穷大*0  ,数学上用洛必达法则,求导。知道它可以等于常 ...

好的,太感谢您了,是我自己较真了,我就想着分别求出Gm和Rout,结果算来算去算懵了,实际上直接看vin和vout短接到一起,就能很快得出增益为1的结论,谢谢谢谢!!!

网友(2021-07-18):
输入输出短接,不用算就知道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学了吧!

怎么会有你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