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降(voltage-drop)签核标准怎么计算

楼主(2021-03-05):
进行带封装参数的静态与动态电压降分析之后,Redhawk会生成一个最差电压降报告,类似下面
Worst Voltage Drop Data
Parameter            Value
instance               *** Mv
Wire(VDD)        *** Mv
Wire(GND)        *** Mv
Pkg(VDD)         *** Mv
Pkg (VDD)            *** Mv

那么在计算芯片总的静态电压降是  Wire(VDD)+Wire(GND)+Pkg(VDD)+Pkg(GND)的数值要小于5%的工作电压吗??
态电压降是只需要看instance电压降小于10%吗???
请大神帮忙解答下!!

网友:
请问是雷雷好吗
核签标准是根据foundry提供的instance约束和wire约束为准的。
记住,同一根线上的min VDD和Max VSS不一定在同层

网友:
遵循文档要求优先,有些要求值会比5%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