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积分器

楼主(2021-03-05):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这个积分电路的传输函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请问哪本书或者资料上的?怎么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本书或者资料上的?怎么感觉怪怪的

论文上面的,搞不出来,

网友B:
电荷Q是输入电流Iin时间上的积分,Q=Iin*1/s;Vo=Iin*1/sC=Q/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Q是输入电流Iin时间上的积分,Q=Iin*1/s;Vo=Iin*1/sC=Q/C

Q=Iin*1/s是为什么,请大哥指教,积分能换算成这样嘛

网友:
时域积分变换到频域就是1/s,这是信号与系统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