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失调电压的仿真

楼主(2021-03-05):
运放的失调电压究竟该如何仿真,当开环增益足够大时失调电压越小是吗?当输入0时,pmos对管进入线性区,显然失调电压增大,当给合适共模时,失调电压变小,做蒙特卡洛时,选用mis器件,仿真只有标准差变换了几个mv,但是均值还是很小,300uv左右,怎么取舍?

楼主:
为什么书上说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输入为0,看输出电压就是失调电压?还有种说法,当输出为0时对应的输入电压就是失调电压,问题是,这两种我都仿真不到,怎么取舍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失调电压的来历,失调电压是由内部电路的失配造成的。输出失调,是输入为0,但是因为内部管子的失配,会在输出端产生一个压差。为了消除这个失调,要在输入端加上一个电压,使输出信号变成0,这样才是补偿了失调。同样的,等效的输入失调你可以理解为是输出的失调电压,除以了电路本身的增益,才得到了输入失调。所以增益大一些是好的。

如果你没有仿蒙特卡洛,是看不到失调的,因为我们搭的理想电路是没有失配。你说MC仿出来的失调均值是300uV左右,sigma在几mV,这是正常的。我们理想状态下,就是要失调的均值接近0啊。至于simga,是一个置信区间的概念,就是mean +/- 3sigma的这个值,才是真实的失调电压会出现的范围,必须要保证这个范围是你可以接受的才行。比如你接受的失调范围是2mV,若仿出来的3sigma范围超过了2mV,那你就必须调电路把失调降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失调电压的来历,失调电压是由内部电路的失配造成的。输出失调,是输入为0,但是因为内部管子 ...

有点小意见。你说的电路上仿不到,只发生在绝对对称情况下,实际上电路比如电流镜不是绝对对称的,Vds就不等。这就是所谓的系统失调吧。
而sigma之类的和版图之类的是随机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失调电压的来历,失调电压是由内部电路的失配造成的。输出失调,是输入为0,但是因为内部管子 ...

谢谢,理解mc的那个标准差的含义了,我还有个疑问就是,我们仿真运放失调时接成单位增益运放去仿真是吗?那么我们要在输入端给一个合适的共模电平,然后看输出变化了多少?是这么仿的吗,共模电平不能取 0吧,取0时pmos输入对管线性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理解mc的那个标准差的含义了,我还有个疑问就是,我们仿真运放失调时接成单位增益运放去仿真是吗? ...

输入对给0一般不会线性,限制你的是输出级的摆幅,输出的vds不够了

网友C(2023-01-12):
仿失调电压是直接把输出和负向输入连接,正向输入加电压嘛,不知道应该加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怎样查看offset,小弟还没有弄懂,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D(2023-08-07):
引用 网友B:
有点小意见。你说的电路上仿不到,只发生在绝对对称情况下,实际上电路比如电流镜不是绝对对称的,Vds就 ...

想问您的意思是 dc仿出来的这种管子理想情况下的就是系统失调,同样的testbench用MC就是仿的随机失调是吗?如果是这样的意思,那就是本身系统失调就是非常小的,offset主要是随机失调造成的?

网友(2024-08-06):
引用 网友D:
想问您的意思是 dc仿出来的这种管子理想情况下的就是系统失调,同样的testbench用MC就是仿的随机失调是吗 ...

系统失调就是你自己本身设计的时候存在的失调 可以理解为电路在DC仿真时候输入端呈现出来的不对称的情况

随机失调是后期在制造过程中无法控制引入的失调 例如版图绘制带来的寄生不匹配问题 电路制造存在的浓度不一样的现象 因此在设计是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个人理解哈

网友(2024-11-24):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失调电压的来历,失调电压是由内部电路的失配造成的。输出失调,是输入为0,但是因为内部管子 ...

请问一下,那仿真蒙卡和仿真mismatch怎么区分,这个直流失调仿真蒙卡的时候效果比仿真mismatch好很多,请问以哪个为准

网友:
接成单位增益跑DC没试过不知道
不过一般都是开环跑tran调用cross函数测Offset多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失调电压的来历,失调电压是由内部电路的失配造成的。输出失调,是输入为0,但是因为内部管子 ...

请问,那如果mean比较大(300uV)是什么原因呢?采用斩波技术可以消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失调电压是直接把输出和负向输入连接,正向输入加电压嘛,不知道应该加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怎样查看of ...

这个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