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简单的累加器,verilog

楼主(2021-03-06):
累加器结构

module mash(CLK, RST,IN_X, COUT);

parameter WIDE = 3;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WIDE-1:0]        IN_X;

output                   COUT;

reg   [WIDE-1:0]     sum_d;
reg   [WIDE-1:0]     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
  begin
     if (RST)
             begin

               sum_d <=0;
              end
     else
          begin
            sum_d <= out;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
  begin
     if (!RST)
             begin
               {COUT,out} <= 0;
              end
     else
          begin
           {COUT,out} <= IN_X + sum_d;;

          end
   end

endmodule

这是累加器
下面是测试代码

module main();

reg clk;
reg rst;
reg  [15:0] in;

wire [15:0] cout;

mash DUT(.CLK(clk),.RST(rst),.IN_X(in), .COUT(cout));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5  clk =~clk;
  end

initial begin
    rst =  0;

    #20 rst=  1;

  end
initial begin

    in = 6;

   #1000;
   $finish;
end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adder_tb.fsdb");
    $fsdbDumpvars();
end

这是波形

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大神可以给指导一下。

楼主:
这是希望出现的结果

网友A:
always代码rst写的不对,检查一下应该时negedge 并且 if中要用 !r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ways代码rst写的不对,检查一下应该时negedge 并且 if中要用 !rst

非常感谢,是我激励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