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如何使用码型文件?比如有个bitfile是1010110101怎么直接吃进去

楼主(2021-03-06):
坛里的各位hspice大牛,我现在有一个0101010110101010这种类型的码型文件,hspice如何吃进去仿真?有一种用vec文件的,但是这个码型得进行矩阵转换,而且得每个码型都重新加上时间,如果码型文件多的话,处理起来太麻烦了。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matlab处理一下啊

网友:
可以试试Pattern Source

HSPICE provides a pattern source function, in an independent voltage or
current source. The pattern source function uses four states, '1','0','m', and 'z',
which represent the high, low, middle voltage, or current and high impedance
state respectively. The series of these four states is a “b-string.” HSPICE
supports 8-bit data byte conversion to a 10-bit transmission character-8B/10B
encoding, 64-bit data conversion to a 66-bit transmission character-64B/66B
encoding, 128-bit data byte conversion to a 130-bit or 132-bit transmission
character-128B/130B or 128B/132B encoding, for the PAT keywo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处理一下啊

嗯,现在想着不借助其他工具,直接导入。

网友B(2022-05-23):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了 还没找到方法

楼主(2022-10-08):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了 还没找到方法

借助其他工具处理

网友(2022-11-30):
引用 楼主:
借助其他工具处理

谢谢 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