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小白

楼主(2021-03-06):
在调整第二级电压的时候为什么第一级调整好的输出电压值也跟着变动,如何让第一级的输出电压不变化?

网友:
帮你顶一个!

网友A:
你第二级电压要变的话 你第一级输出不变怎么可能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二级电压要变的话 你第一级输出不变怎么可能实现呢?

一般第一级输出电压定了,调整第二级第一级只会有很小的波动,当时因为闭环所以波动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第一级输出电压定了,调整第二级第一级只会有很小的波动,当时因为闭环所以波动太大
...

嗯,你的电路只有闭环下才能起作用,一般op也工作在闭环的。闭环的时候就会通过改变差分输入改变第一级才起作用的,至于变化的范围的话确实就看你的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