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AB电路问题

楼主(2021-03-06):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低压classAB输出级,参考结构如图。这个结构的放大器输入级是PMOS,现在想把放大器的输入管改为NMOS的。相应的classAB输出级做了改动,但是发现classAB loop变成了正反馈了。如图所示。红色线是PM6的gate端,PM6和PM7看做classAB loop中的一对差分输入对管,当红色线降低时,PM6上拉增强,绿色线升高,右上角PM10和P输出级PMOS M11的gate电压升高,电流降低,转到红色线上的电流降低,红色线电压=VDD-I*R,发现红色线继续降低了。这种情况和参考文献中的不同。该怎么改进?

参考图

参考图

楼主:
参考论文

compact low-voltage power-efficient operational amplifier cells for VLSI.pdf

楼主:
看错了,不好意思,反馈后红色线是增加的

网友(2024-04-26):
请问这个电路小信号该怎么分析呀

网友A(2024-07-26):
楼主我想问下classAB输出级的静态电流是怎么确定的,为什么我仿出来随电源电压波动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下classAB输出级的静态电流是怎么确定的,为什么我仿出来随电源电压波动很大 ...

论文上说的是钳位M4和M6的电压,可我仿出来根本就是钳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