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中软件运行时命令窗口报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03-06):
centos中软件运行时命令窗口报错,导致软件也无法正常运行,求助大佬
sh: cpDataDir: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
求助大佬

网友A:
执行virtuoso命令前,要先执行bash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virtuoso命令前,要先执行bashrc

您好,能发下这个图片前后的内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virtuoso命令前,要先执行bashrc

按图片中的操作了,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B:
cpDataDir在/"virtuoso path"/tools/dfII/bin目录下,可以在路径中添加一下这个目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DataDir在/"virtuoso path"/tools/dfII/bin目录下,可以在路径中添加一下这个目录试试。 ...

您好,请问在哪里添加这个目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在哪里添加这个目录呢

如果是csh, 在~/.cshrc中添加 set path=($path /"virtuoso path"/tools/dfII/bin)
如果是bash,在~/.bashrc中添加export PATH=$PATH:/"virtuoso path"/tools/dfII/bin
然后source对应的r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csh, 在~/.cshrc中添加 set path=($path /"virtuoso path"/tools/dfII/bin)
如果是bash,在~/.bas ...

十分感谢,问题终于解决!

网友(2022-02-17):
感谢,我的问题是在更新IC617版本后出现的,用此方法成功解决。

网友(2025-04-14):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csh, 在~/.cshrc中添加 set path=($path /"virtuoso path"/tools/dfII/bin)
如果是bash,在~/.bas ...

感恩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