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电感的同步DC-DC升压转换电路

楼主(2021-03-06):
我想请问一下,在这种接口电路中使用提取开路电压的方法可以实现最大功率点追踪(通过vin调节开关管占空比),同时,为了使输出端电压稳定在我要的值。输出端要有反馈(vout也会去调节开关管占空比),那么这两个控制电路在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么?他们两个之间不会有影响么?比如,输出端电压即将要超过我要的值了,那我就让管子关闭,让负载把输出电压降下去,但是这样改变开关管占空比的话,阻抗就会变,最大功率点追踪还怎么追踪呢?求这方面有经验的前辈指点!

网友A:
哪一种能量源?
一般采用两级DCDC可以实现这种需求,第一级做阻抗匹配,第二级进行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种能量源?
一般采用两级DCDC可以实现这种需求,第一级做阻抗匹配,第二级进行稳压。 ...

是应用于热电TEG的 我看很多论文就MPPT那里出来一个信号控制开关,然后负载那里再引出一个信号也来控制开关,就不太理解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了。